[DemoCode下载] 枚举与结构体混合使用的学习笔记

楼主(2020-11-22):
#include <stdio.h>

enum Week{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enum Month{January=1,February,March,April,May,June,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
struct Time
{
        unsigned        int                year;
        enum                Month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enum                Week        week;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x--;
                        unsigned int a,b;
                        for(a=0;a<20000;a++)
                                for(b=0;b<20000;b++);
                }
}
struct Time time;

void time_update(void)
{
        if(++time.sec==60)
                {
                        time.sec=0;
                        if(++time.min==60)
                        {
                                time.min=0;
                                if(++time.hour==24)
                                time.hour=0;
                        }
                }
}

void time_display(void)
{

}

int main(void)
{
        int index=0;

        time.year=2020;
        time.month=November;
        time.day=3;
        time.hour=23;
        time.min=40;
        time.sec=10;

        printf("index:");
        while(1)
                {
                        printf("%4d\b\b\b\b",index++);
                        time_update();
                        time_display();
                        delay(10000);

                }
        return 0;
}

楼主:
之前发过一个枚举的学习笔记,这次把上次学习笔记的深入版本发出来
首先枚举是干什么的大家要知道。就是将变量的取值范围固定到某个整数集里,同时增加程序的可读性。
然后作为一个变量元素,还可以作为结构体的成员元素。

楼主:
这个例子就是定义了星期7天的枚举变量,与12个月份的枚举变量,然后作为一个时间结构体的部分成员。
该例子演示了如何将枚举类型的变量作为结构体的一个成员。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enum Week{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enum Month{January=1,February,March,April,May,June,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
struct Time
{
        unsigned        int                year;
        enum                Month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enum                Week        week;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x--;
                        unsigned int a,b;
                        for(a=0;a<20000;a++)
                                for(b=0;b<20000;b++);
                }
}
struct Time time;

void time_update(void)
{
        if(++time.sec==60)
                {
                        time.sec=0;
                        if(++time.min==60)
                        {
                                time.min=0;
                                if(++time.hour==24)
                                time.hour=0;
                        }
                }
}

void time_display(void)
{
         printf("%4d年%2d月%2d日\n",time.year,time.month,time.day);
        if(time.week==7)
                printf("星期日\n");
        else printf("星期%d\n",time.week);
         printf("%02d:%02d:%02d\n",time.hour,time.min,time.sec);
        system("cls");
}

int main(void)
{

        time.year=2020;
        time.month=November;
        time.day=22;
        time.week=SUN;
        time.hour=23;
        time.min=40;
        time.sec=10;

        printf("index:");
        while(1)
                {

                        time_update();
                        time_display();
                        delay(10000);

                }
        return 0;
}

网友A:
比较典型的例子用星期

网友B:
枚举占内存吗

网友C:
同问:枚举占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