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ultisim仿真靠谱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5-31):
开环比较?

楼主:
比较器有开环闭环的说法么

网友B:
339是OC输出,不加上拉电阻能有输出?

网友C:
本次仿真不靠谱

网友D:
OC门输出的比较器要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有些运放的模型过于简单, 跟实际器件有较大差异,比如没有考虑开环工作时的情况等。
普通运放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 一般用 LM358 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楼主(点评):
学到了,原来仿真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网友E:
靠谱
不靠谱的是你对电路的理解

网友F:
经常正确的电路它看不懂,说有错误。甚至万能表就接在电池两端,结果测出的电压等于0v

楼主(点评):
仿真有很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