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超标整改

楼主(2020-11-23):
请问附件中FCC超标原因?整改方向?

网友A:
768MHZ那里超标

网友B:
说出你的产品是什么?是数字电路部分的问题,如MCU部分等,布线,屏蔽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你的产品是什么?是数字电路部分的问题,如MCU部分等,布线,屏蔽等原因 ...

768这根确认是主控内部DDR的二倍频,目前软件调DDR频率,硬件在主控上加屏蔽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