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FRDM-KE02Z升级为J-LINK调试器方法

楼主(2020-11-23):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7710-1-1.html有朋友在我上面这个贴,回复说可以升级为J-LINK的调试器,查了资料真的可以,已经升级完毕,分享给大家。
官方的相关说明在下面的地址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nks/opensda-sda-v2/
最新的升级固件在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rdSpecificFirmwares
本人提供一份刚刚下载好的 05_OpenSDA_FRDM-KE02Z40M.rar (41.59 KB, 下载次数: 7) [2019-06-03]

升级方法:按住开发板的复位按键,然后连接到电脑,这个时候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电脑上会出现一个盘符。BootLoader的盘符,然后将上面的BIN固件,拖放进去,等待一分钟左右,重新插拔开发板。这个时候已经是J-LINK了。
--------------------------------------------------------------------------------------------------------------------------------------------------------
SEGGER 创建了一个在恩智浦 OpenSDA 平台上运行的固件,使其兼容 J-Link。为了使用此固件,必须接受以下使用条款:

固件仅与恩智浦目标设备一起使用。禁止和非法使用其他设备。
固件仅用于评估板。它不用于自定义硬件。
固件只能用于开发和/或评估目的。不得用于生产目的。
固件无需任何保修和支持即可提供。
如果有任何疑问,在上述范围内是否考虑使用某种用途,强烈建议在使用前咨询 SEGGER。
启动调试会话时,将显示以下许可证对话框,必须接受该对话框才能使用 OpenSDA:

拖放支持
拖放是 J-Link OpenSDA 固件的附加功能,它增加了非常直观的编程功能。它允许以非常简单的方式编程目标 MCU。

具有拖放功能的 J-Link 既显示为调试探针,也显示为用户计算机上的闪存驱动器 - 类似于 U 盘。J-Link 的高性能和编程和调试功能保持不变!额外的闪存驱动器功能简化了使用台式机将摩托罗拉 S 记录、英特尔十六进制文件或普通二进制文件拖到 J-Link 驱动器上的编程目标。

注:通过调试器/IDE调试和闪存目标不是强制的拖放支持。

楼主:
升级后烧录信息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led_blinky_1
*** Using Compiler 'V6.14', folder: 'C:\Keil_v5\ARM\ARMCLANG\Bin'
Rebuild target 'led_blinky_1 debug'
compiling fsl_port.c...
compiling system_MKE02Z4.c...
compiling clock_config.c...
compiling pin_mux.c...
compiling led_blinky.c...
compiling fsl_common.c...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fsl_gpio.c...
compiling fsl_debug_console.c...
compiling fsl_clock.c...
compiling fsl_uart.c...
compiling fsl_assert.c...
compiling uart_adapter.c...
assembling startup_MKE02Z4.S...
compiling fsl_str.c...
compiling serial_manager.c...
compiling serial_port_uart.c...
compiling generic_list.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2640 RO-data=704 RW-data=8 ZI-data=564
"debug\led_blinky_1.out"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Load "debug\\led_blinky_1.out"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开发工作\FRDM-KE02Z\SDK_2.8.0_FRDM-KE02Z40M\boards\frdmke02z40m\demo_apps\led_blinky\mdk\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MKE02Z64XXX4"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6.70e, compiled Apr 17 2020 17:55:05
Firmware: J-Link OpenSDA compiled May 27 2019 10:59:53
Hardware: V1.00
S/N : 621000000

***JLink Error: Debugger tries to select target interface JTAG.
This interfac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onnected emulator.
Selection will be ignored by the DLL.
* JLink Info: InitTarget()
* JLink Info: Disable watchdog()
* JLink Info: Disable watchdog(): Watchdog enabled --> Disable it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2]: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31)
* JLink Info: AP[1]: JTAG-AP (IDR: 0x001C0020)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F0002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0CC600.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2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F0002000
* JLink Info: ROMTbl[0][0]: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C0 ROM Table
* JLink Info: ROMTbl[1]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 JLink Info: ROMTbl[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 JLink Info: ROMTbl[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 JLink Info: Executing SetupTarget()
ROMTableAddr = 0xF0002000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 JLink Info: AfterResetTarget()
* JLink Info: Disable watchdog()
* JLink Info: Disable watchdog(): Watchdog enabled --> Disable it

Target info:
------------
Device: MKE02Z64VQH4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0,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2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1429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1:02:52

楼主:
比从前那个方便多了,啊哈哈,还是这种通用的比较习惯。

楼主(2021-03-02):
引用 网友A:
愆镶就迥朽铿擗喹子咴戕淘航勃丫娣

发的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