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恢复保险丝选型

楼主(2020-11-23):
想用自恢复保险丝做短路保护,但是看自恢复保险丝的参数,maximum time to trip 时间都是好几秒,这个参数我的理解是5倍 Ihold current 到自恢复保险丝阻断电流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也太长了,是不是在需要立即响应的场合是不能用自恢复保险丝的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元件处于低阻状态,自恢复保险丝不动作,当流过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电流,增加或环境温度升高,但如果达到产生的热和散发的热的平衡时,自恢复保险丝仍不动作。
当电流或环境温度再提高时,自恢复保险丝会达到较高的温度。只若此时电流或环境温度,继续再增加,产生的热量,会大于散发出去的热量,使得自恢复保险丝元件温度骤增,在此阶段,很小的温度变化会造成阻值的大幅提高,这时自恢复保险丝元件处于高阻保护状态,阻抗的增加限制了电流,电流在很短时间内急剧下降,从而保护电路设备免受损坏,只要施加的电压所产生的热量足够自恢复保险丝元件散发出的热量,处于变化状态下的自恢复保险丝元件便可以一直处于动作保护状态。

网友B:
这个参数是测得的最大时间,如果要快速响应就用普通保险丝。

网友C:
自恢复保险需升温到一定程度才发挥作用,反应当然较慢,如需快速反应,要么用传统熔断式保险丝,要么用有源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