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C禁用SWD

楼主(2020-11-23):
GD32F303VC 如何禁用SWD管脚,把他作为普通IO口使用,哪位大侠知道,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ENABLE ); // 禁用SWD

//定义II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 用户只需要修改下面4行代码即可任意改变SCL和SDA的引脚
#define GPIO_PORT_IIC        GPIOA                                //GPIO端口
#define RCC_IIC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A     // GPIO端口时钟
#define IIC_SCL_PIN                GPIO_Pin_13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define IIC_SDA_PIN                GPIO_Pin_14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void bsp_InitIIC(void)
{//初始化IIC接口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IIC_PORT, ENABLE);//打开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SCL_PIN | II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_PORT_IIC,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top();//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I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楼主:
自己搞定了,哈哈

网友A:
有头有尾的,真是好楼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ENABLE ); // 禁用SWD

//定义II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 用户 ...

另外使能AF时钟,重映射才能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使能AF时钟,重映射才能生效

恩,总线时钟在另一个地方统一处理的,所以这里没有单独列出来,还是你仔细啊,我都忽略了

网友C:
是不是不需要刻意设置呢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af时钟

网友E:
重映射需要几个时钟周期之后生效呢

网友F:
楼主能详细说说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G:
是不是一开始的代码里边进行配置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一开始的代码里边进行配置就可以啊

是的,所有使用的时钟,集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