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降低发热功耗 除了并联 还有其他的方法不?电流是不...

楼主(2020-11-23):
#技术资源#MOS降低发热功耗  除了并联 还有其他的方法不?电流是不能变的。并联虽然内阻可以减小,不过好像会影响同步的开关速度。不同步开关的话MOS可能就烧了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3a673d47hdXK39&id=608873362795&ns=1&abbuck ...

这种贵得要死 而且很多假货

4.5元肯定是假的

网友B:
一般100A以下可以用MOS并联来做,超过100A最好用大电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00A以下可以用MOS并联来做,超过100A最好用大电流接触器

继电器?

网友C:
MOS 管没有那么脆弱,适当的不同步,不会破坏先导通、后关断的 MOS
比如 图示的 MOS 管,标称是75A的,它可以承受一次 10uS 300A 20V (= 10uS 6千瓦 = 60毫焦耳)的短时冲击、或者一次 100uS 200A 10V (= 100uS 2千瓦 = 0.2焦耳) 中等时间冲击
普通的 驱动电路,并联驱动若干 MOS 管,不同步时间 做到 1uS 以内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