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请问能否在SXXF103的HAL的下使用AT32F413?

楼主(2020-11-23):
我这边之前硬件为SXXF103,使用的是HAL库。现在想替换为AT32F413,SXX的软件是已经写好了,目前更改为AT32F413的话,我看相应的资料都是对应的标准库的,想请问下有没有HAL库的替换步骤。
因为我这边使用的是内部RC+PLL,咨询下有没有相应的例子方便移植操作。

网友A:
请加我们的微信群  里面有代理商移植好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回答,不是具体问题,参照官方例程

网友C:
现在HAL库是主流的库,需呀仔细的学习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

我学HAL库主要是看代码,然后逛论坛,ARMFLY的我经常逛,上面很多有用的资料。

楼主:
花了点时间,已改成功,主要改动了PLL的配置寄存器的值,以及计算sysclk的算法。
我发了邮件给雅特力官方,得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得到了回复,还是比较及时的。
得到的答复如下:
1:软件平台都是基于HAL库编写的,想请问下能否在HAL库下简单修改下PLL配置就能使用AT32F413了----可以的,你可以参考ATK的BSP内的System_at32fxx.c文件来处理时钟部分的修改;

2:之前是使用内部8M的RC PLL到48M使用的,现在想使用AT32F413内部48M的RC PLL 到200M使用,请问下是否有例子可以在HAL库下改动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的;内部是48/6=8MHZ,/2=4MHZ的 4X50mul=200MHZ;

www.arterytek.com是雅特力官方网站,21IC上有论坛,你也可以从这这些地方获取相关的支持;

你好 我使用AT32403A代替STM103vg也在HAL库进行了修改但是只能到达128Mhz,没办法达到我i想要的240Mhz想问一下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呀
你好。能交流一下怎么更改的吗,我这更改出现点问题了,81041667@qq..com,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了点时间,已改成功,主要改动了PLL的配置寄存器的值,以及计算sysclk的算法。
我发了邮件给雅特力官方, ...

提供样品 技术支持,详细请咨询Q2885015705

网友E(2021-06-18):
我感觉是要改满多,难道用HAL库只需要改PLL就行了?

如果主频高于72MHz,才需要改PLL,否则不用。

网友F(2021-08-27):
引用 网友A:
请加我们的微信群  里面有代理商移植好的

微信群是多少?现在还可以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信群是多少?现在还可以加入?

微信群有人数限制必须先加好友再邀请,所以加qq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