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1P的IO模拟串口,是否可以?

楼主(2020-11-23):
我需要六路串口,有一些需要IO口线进行模拟的,我想问问,最高的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
如果能够上到115200就完美了。
如果不行的话,我还需要外扩串口的芯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IO模拟串口软件开销较大,9600及以下速率用汇编编程应该问题不大.115200的速率就别想了.模拟串口如果不是批量极大的产品在开发成本上很不合算.

网友B:
IO模拟串口,115200够呛,4800还差不多。6路串口不推荐这个芯片。可以换个选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模拟串口,115200够呛,4800还差不多。6路串口不推荐这个芯片。可以换个选型的。 ...

只发送不接收的话轻松上115200,做调试口方便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发送不接收的话轻松上115200,做调试口方便的很

问题是做下载的话,需要收发互动的,看来只能是做发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做下载的话,需要收发互动的,看来只能是做发送了。

也可以收发,平时只接收数据,
下载出错后,直接打印出错消息,
用IO模拟移植超方便

网友E:
HC89S001  8引脚, 才6個I/O,  需要六路串口
搞笑?

网友F(2020-12-24):
建议用专用的串口芯片 这样会稳定一些 也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