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解法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23):
1:基康振弦传感器,屏蔽线接的外壳, 传感器埋入土中,线长100米。请问我这边屏蔽线是接系统地,是还接交流电大地?
2: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用100V/50M绝缘表测量钢弦信号线红黑与屏蔽线不绝缘,现场用二次仪表测量(电池供电)可以正确测量。  用接开关电源供电的采集装置测量始终没有读数。 二次仪表和采集装置采集电路一样。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对噪声很敏感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噪声太大了吧。我觉得接交流电的地就好了。

网友C:
屏蔽线单端接地:即把所有的屏蔽线连接后,找一个点与地或机壳连接。

楼主:
可能频率采集部分和大地共地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