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开箱搭建开发环境之跑马灯跑起来

楼主(2020-12-05):
几天之前写了一篇RISC-V的测评,遇到论坛不知名的大崩溃,
测评没有发出来后来忙起来之后就被搁置了。今天重新写一遍以完成开箱报告哈。

收到板子的时间也不短了,上次写测评时搭建的环境也有了更新,不过环境不能在线更新那就重新下载、重新安装一下吧。重新安装过程不在赘述,详细的升级Link的方法参考官方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030-1-1.html

查询开发板原理图发现,开发板上的LED灯是独立的,需要通过外接导线连接之后才能控制。使用杜邦线连接LED灯,PA1<---->LED1, PB0<---->LED2
创建工程,编译程序,下载编译好的程序到开发板之后,运行OK

最后,吐槽一下MounRiver Studio开发环境,该开发环境删除工程项目目录下的文件夹时会同时删除保存在硬盘上的文件夹和文件夹下的文件,比如删除下图中红色框中的某个文件夹,该文件夹所包含的文件会同时在硬盘上被删除。
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注意该问题,防止自己硬盘上的某些程序文件被删除。

网友A:
之前用过Eclipse,貌似这类IDE的资源管理器就是直接映射本地文件系统的,和KEIL那种虚拟工程目录不同,在IDE资源管理器内操作目标文件会直接修改本地文件系统中源文件。

网友B:
Eclipse资源管理器其实就是本地文件系统的映射,在资源管理器中删除文件或文件夹时会弹出如图提示“是否从文件系统中删除”,如想某些文件不参与编译,直接选中该文件,点击右键菜单Resource Configurations->Exclude from bui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资源管理器其实就是本地文件系统的映射,在资源管理器中删除文件或文件夹时会弹出如图提示“是否从 ...

原来如此,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Eclipse,貌似这类IDE的资源管理器就是直接映射本地文件系统的,和KEIL那种虚拟工程目录不同,在IDE ...

以前未使用过Eclipse,多谢

网友C(2021-06-21):
从一中mdk到另一种,总是不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