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佬看下电路图,压控电流源怎么才能修改才能用于大电阻负载!!

楼主(2020-11-23):
(无正文)

楼主:
图上Vcc是5V,想做一个Rl为1k的压控电流源,不知道该怎么修改,求大大佬指导!

网友A:
题主请问RS3是4.7欧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请问RS3是4.7欧姆吗?

是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如果加大RS阻值,就可以减小Q2 漏级电流,应该就可以 带1K电阻负载了吧?但是电流源电流势必减小很多

网友:
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