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的热阻计算

楼主(2020-11-23):
MOS的热阻计算

芯片数据手册里面一般给两种热阻参数:结/壳热阻、结/环境;意思是如果你的温度计算基准为芯片壳体表面测量的温度,那就用结/壳热阻这个参数。反之,如果你的温度计算基准为芯片表面环境测量的温度,那就用结/环境热阻这个参数。如果加了散热器,计算公式又不一样。

网友A:
表中0.49这一项是 结-壳间的热阻,加散热器后,还需要计算 壳-散热器,散热器-环境二个热阻
表中91这一项是 结-环境 间的热阻,用于无散热器的情况,括号中的内容告诉你最小封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