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十五、CH32V103应用教程——SPI读写FLASH

楼主(2020-11-23):
CH32V103应用教程——SPI读写FLASH

本章教程将使用CH32V103的SPI读写FLASH,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将读写结果打印显示。

1、SPI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SPI是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是 Motorola 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接口技术,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SPI 支持以三线同步串行模式进行数据交互,加上片选线支持硬件切换主从模式,支持以单根数据线通讯。

关于CH32V103 SPI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CH32V103 SPI标准库函数具体内容如下:
void SPI_I2S_DeInit(SPI_TypeDef* SPIx);
void SPI_Init(SPI_TypeDef* SPIx,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void I2S_Init(SPI_TypeDef* SPIx,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
void SPI_StructInit(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void I2S_StructInit(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
void SPI_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I2S_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SPI_I2S_IT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SPI_I2S_DMACmd(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DMAReq,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uint16_t SPI_I2S_ReceiveData(SPI_TypeDef* SPIx);
void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NSSInternalSoft);
void SPI_SSOutput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SPI_DataSiz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DataSize);
void SPI_TransmitCRC(SPI_TypeDef* SPIx);
void SPI_CalculateCRC(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uint16_t SPI_GetCRC(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CRC);
uint16_t SPI_GetCRCPolynomial(SPI_TypeDef* SPIx);
void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Direction);
FlagStatus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
void SPI_I2S_ClearFla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
ITStatus SPI_I2S_GetITStatus(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void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1.1、void SPI_I2S_DeInit(SPI_TypeDef* SPIx)
功  能:将SPIx外围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也影响I2Ss)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

1.2、void SPI_Init(SPI_TypeDef* SPIx,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功  能: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SPIx外围设备。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SPI_InitStruct:指向包含指定SPI外围设备的配置信息的SPI_InitStruct结构的指针。

1.3、void I2S_Init(SPI_TypeDef* SPIx,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
功  能:根据I2S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SPIx外围设备。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在I2S模式下配置)。I2S_InitStruct:指向包含在I2S模式下配置的指定SPI外围设备的配置信息的I2S_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4、void SPI_StructInit(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功  能:用默认值填充每个SPI_InitStruct成员。
输  入:SPI_InitStruct:指向将被初始化的SPI_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5、void I2S_StructInit(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
功  能:用默认值填充每个I2S_InitStruct成员。
输  入:I2S_InitStruct:指向将被初始化的I2S_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6、void SPI_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SPI外围设备。
输  入:I2Cx: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7、void I2S_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SPI外围设备(在I2S模式下)。
输  入:I2Cx: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8、void SPI_I2S_IT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SPI/I2S中断。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_I2S_IT:指定要启用或禁用的SPI/I2S中断源。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9、void SPI_I2S_DMACmd(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DMAReq,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SPIx/I2Sx DMA接口。
输  入:I2Cx: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_I2S_DMAReq:指定要启用或禁用的SPI/I2S DMA传输请求。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10、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功  能:通过SPIx/I2Sx外围设备传输数据。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Data:要传输的数据。

1.11、uint16_t SPI_I2S_ReceiveData(SPI_TypeDef* SPIx)
功  能:返回SPIx/i2xx外围设备最近接收到的数据。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

1.12、void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NSSInternalSoft)
功  能:通过软件在内部配置所选SPI的NSS引脚。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SPI_NSSInternalSoft:SPI_NSSInternalSoft_Set:在内部设置NSS pin。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内部重置NSS引脚。

1.13、void SPI_SSOutputCmd(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所选SPI的SS输出。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NewState:SPIx SS输出的新状态。

1.14、void SPI_DataSiz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DataSize)
功  能:配置所选SPI的数据大小。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SPI_DataSize:指定SPI数据大小。

1.15、void SPI_TransmitCRC(SPI_TypeDef* SPIx)
功  能:发送SPIx CRC值。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

1.16、void SPI_CalculateCRC(SPI_TypeDef* SPI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传输字节的CRC值计算。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NewState:SPIx CRC值计算的新状态。

1.17、uint16_t SPI_GetCRC(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CRC)
功  能:返回指定SPI的发送或接收CRC寄存器值。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SPI_CRC:指定要读取的CRC寄存器。

1.18、uint16_t SPI_GetCRCPolynomial(SPI_TypeDef* SPIx)
功  能:返回指定SPI的CRC多项式寄存器值。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

1.19、void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Direction)
功  能:为指定的SPI选择双向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方向。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来选择SPI外围设备。SPI_Direction:指定双向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方向。

1.20、FlagStatus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
功  能:检查是否设置了指定的SPI/I2S标志。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_I2S_FLAG:指定要检查的SPI/I2S标志。

1.21、void SPI_I2S_ClearFlag(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
功  能:清除SPIx CRC错误(CRCERR)标志。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 _I2S_FLAG:指定要清除的SPI/I2S标志。

1.22、ITStatus SPI_I2S_GetITStatus(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功  能:检查指定的SPI/I2S中断是否发生。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_I2S_IT:指定要检查的SPI/I2S中断源。

1.23、void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SPI_I2S_IT)
功  能:清除SPIx CRC错误(CRCERR)中断挂起位。
输  入:SPIx:其中x可以是1、2或3,在SPI模式下;2或3在I2S模式下。SPI_I2S_IT:指定要清除的SPI中断挂起位。

以上函数在程序编写时直接调用即可。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SPI读写FLASH,由原理图可知,其片选信号通过电阻R11连接,但开发板默认R11是断开的,因此在使用FLASH之前需将R11短接。

3、软件设计
SPI读写FLASH具体程序如下:
spi.h文件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Note
  Winbond W25Qxx SPIFLASH
pins:
    CS   —— PA2
    DO   —— PA6(SPI1_MISO)
    WP   —— 3.3V
    DI   —— PA7(SPI1_MOSI)
    CLK  —— PA5(SPI1_SCK)
    HOLD —— 3.3V
*******************************************/

/* Winbond SPI Falsh ID */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define W25Q128 0XEF17

/* Winbond SPIFalsh Instruction List 指令表  */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u8 SPI_Flash_ReadSR(void);
void SPI_FLASH_Write_SR(u8 sr);
void SPI_Flash_Wait_Busy(void);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size);
void SPI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void 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endif
spi.h文件包括相关宏定义和函数声明;

spi.c文件
#include "spi.h"

/* Global Variable */
u8 SPI_FLASH_BUF[4096];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ing the SPI for operation flash.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CS引脚PA2置高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通讯方向为双线全双工方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为主机端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通讯的数据帧大小为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设置SPI的时钟极性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设置SPI的时钟相位为在SCK的偶数边沿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设置NSS引脚(即片选引脚)的使用模式为软件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设置波特率分频因子为4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设置数据传输为高位数据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的CRC校验中多项式的值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1外设
}

/*******************************************************************************
* Function Name  : SPI1_ReadWriteByte
* Description    : SPI1 read or write one byte.
* Input          : TxData: write one byte data.
* Return         : Read one byte data.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i=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TXE事件
    {
        i++;
        if(i>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写入数据寄存器,把要写入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即通过外设SPI1发送一个数据
    i=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RXNE事件
    {
        i++;
        if(i>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读取数据寄存器,获取接收缓冲区数据,即返回SPI1最近接收到的数据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SR
* Description    : Read W25Qxx status register.
*       ——BIT7  6   5   4   3   2   1   0
*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 Input          : None
* Return         : byte: status register value.
*******************************************************************************/
u8 SPI_Flash_ReadSR(void)
{
    u8 byte=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PA2=0,使能片选信号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SPI1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取消片选信号

    return byte;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_SR
* Description    : Write W25Qxx status register.
* Input          : sr:status register valu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SR(u8 sr)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状态寄存器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ait_Busy
* Description    : Wait flash free.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ait_Busy(void)
{
    while((SPI_Flash_ReadSR()&0x01)==0x01); //等待FLASH空闲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Description    : Enable flash write.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_Disable
* Description    : Disable flash write.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ID
* Description    : Read flash ID.
* Input          : None
* Return         : Temp: FLASH ID.
*******************************************************************************/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
    u16 Temp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ManufactDeviceID); //发送读取ID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Temp|=SPI1_ReadWriteByte(0xFF)<<8;
    Temp|=SPI1_ReadWriteByte(0xFF);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return Temp;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Erase_Sector
* Description    : Erase one sector(4Kbyte).
* Input          : Dst_Addr:  0 —— 2047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
    Dst_Addr*=4096;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Wait_Busy();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Read
* Description    : Read data from flash.
* Input          : pBuffer:
*                  ReadAddr: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Data length.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size)
{
  u16 i;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size;i++)
  {
     pBuffer[i]=SPI1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_Page
* Description    : Write data by one page.
* Input          : pBuffer:
*                  WriteAddr: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Data length.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
  u16 i;

  SPI_FLASH_Write_Enabl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size;i++)
    {
        SPI1_ReadWriteByte(pBuffer[i]); //循环写数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
* Description    : Write data to flash.(need Erase)
*                  All data in address rang is 0xFF.
* Input          : pBuffer:
*                  WriteAddr: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Data length.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
    u16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size<=pageremain)pageremain=size; //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size==pageremain)
        {
            break; //写入结束了
        }
        else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siz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siz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siz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 data to flash.(no need Erase)
* Input          : pBuffer:
*                  WriteAddr: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Data length.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siz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secpos=WriteAddr/4096; //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 //在扇区内的便宜
    secremain=4096-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size<=secremain)secremain=size; //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Read(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 //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 //校验数据
        {
            if(SPI_FLASH_BUF[secoff+i]!=0XFF)break; //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 //需要擦除
        {
            SPI_Flash_Erase_Sector(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SPI_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 //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 //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空间
        }

        if(size==secremain)
        {
            break; //写入结束
        }
        else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siz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size>4096)
            {
                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
            else
            {
                secremain=siz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Erase_Chip
* Description    : Erase all FLASH pages.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Wait_Busy();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指令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PowerDown
* Description    : Enter power down mode.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进入断电模式之灵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Delay_Us(3);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WAKEUP
* Description    : Power down wake up.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发送断电唤醒指令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Delay_Us(3);
}
spi.c文件主要包括SPI相关结构体参数初始化以及相关功能参数,主要流程如下:
  • 初始化通讯使用的目标引脚及端口时钟;
  • 使能 SPI 外设的时钟;
  • 配置 SPI 外设的模式、地址、速率等参数并使能 SPI 外设;
  • 编写基本 SPI 按字节收发的函数;
  • 编写对 FLASH 擦除及读写操作的的函数;
  • 编写测试程序,对读写数据进行校验。
main.c文件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datap[SIZE];
    u16 Flash_Model;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SPI_Flash_Init();

    Flash_Model = SPI_Flash_ReadID();

    switch(Flash_Model)
    {
        case W25Q80:
            printf("W25Q80 OK!\r\n");
            break;

        case W25Q16:
            printf("W25Q16 OK!\r\n");
            break;

        case W25Q32:
            printf("W25Q32 OK!\r\n");
            break;

        case W25Q64:
            printf("W25Q64 OK!\r\n");
            break;

        case W25Q128:
            printf("W25Q128 OK!\r\n");
            break;

        default:
            printf("Fail!\r\n");
          break;
    }
    printf("Start Erase W25Qxx....\r\n");
    SPI_Flash_Erase_Sector(0);
    printf("W25Qxx Eras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Write W25Qxx....\r\n");
    SPI_Flash_Write((u8*)TEXT_Buf,0,SIZE);
    printf("W25Qxx Writ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0x0,SIZE);
    printf("READ:%s\r\n", datap );

    while(1);
}
main.c文件主要包含相关函数初始化以及串口对SPI相关函数功能的打印显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串口打印情况具体如下:

网友A(2024-11-05):
千万记得,SPI读写FLASH需要先将EVT开发板上的R11电阻(位于FLASH上方,采用零欧电阻或短接)焊接上

网友B(2025-03-23):
在不使用串口打印的情况怎么判断写入旧数据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