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32有没有例程

楼主(2020-11-23):
想问一下有没有GD25Q32的例程,好像在官网搜不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A:
你这问的是flash存储芯片吧,又不是单片机,哪有什么例程

网友B:
参考这个手册,就是SPI读写

网友C:
存储器与MCU采用SPI接口通信。

网友D:
我记得有个EVAL板的SPI外设的例程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可以在驱动库中的例程里面找找。

网友E:
就是一个SPI读写控制程序

网友F:
应该是只有用户手册之类的

网友G:
存储芯片怎么会有代码例程啊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想问它和单片机是怎么通讯的吧

网友I:
这种东西 无非就是通讯了

网友J:
它本身有寄存器吗  如果有的话 还需要额外进行寄存器的配置 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K:
例程就多了,论坛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