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请问CHIPON 是不是也有5V的级别的?

楼主(2020-11-23):
请问CHIPON 是不是也有5V的级别的?

楼主:
请教!大家是有没有什么信息呢?
另外物料好不好采购啊?

网友A:
3.3V 不好吗?
功耗也低。

网友B:
是的,都是这个级别的芯片,不错的,宽电压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是这个级别的芯片,不错的,宽电压芯片的。

收到。感谢指点,

网友C:
一般都是2.2V~5V之间供电都可以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宽电压供电,5.5V应该也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E:
有5V的MCU

网友F:
有的,有的,当然有这个级别的了。

网友G:
记得这些都是支持5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