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现在的下载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通用的?SWD?

楼主(2020-11-23):
请问现在的下载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通用的?SWD?

网友A:
不是的,有的下载器不支持的,还是官方的下载器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B:
一般都是官方的下载器

网友C:
ARM的话,基本都是支持swd的,下载方便简单。但是非arm芯片就不一定了,各有各个厂家的设计。

网友D:
相同内核架构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最好是用官网推荐的烧录器,别的我认为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F:
相同内核的可以通用

网友G:
arm内核得基本上都通用得

网友H:
最好用的必须是官方的啊

网友I:
建议您还是选择官方下载器啊

网友F:
基本上通用的

网友A:
这个怎么会是通用的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