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在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

楼主(2020-11-23):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由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的材料进行温度值测定,并将其转换成输出讯号。依据材料差异可区分为:热敏电阻传感器、白金感温电阻传感器、热电偶传感器等。温度传感器应用领域广泛包括:智慧手环、智慧家庭感测控制装置、机器、汽车、气象、建筑等。
出入感应门:
当人们接近们的时候,传感器识别人体的红外微波传递给驱动系统将门开启,在人离开后再将门自动关闭。传感器是自动门控制系统的眼睛,通过传感器感应天线到行人或活动物体。将此信号转换成无源干触点短路信号传输给自动门控制器,从而实现自动门开启。传感器具有准确、灵敏、耐久的特点,实现自动监测和自己控制自动门的首要环节,因而广泛应用在自动门中。
传感器与家用电器
现代家用电器中普遍应用着传感器。传感器在电子炉灶、自动电饭锅、吸尘器、空调 器、电子热水器、热风取暖器、风干器、报警器、电樊斗、电风扇、游戏机、电子驱蚊器、洗衣机、洗碗机、照像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收音机、电唱机及家庭影院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车间生产当中:
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中,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对安全生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在生产过程中各种量的检测和控制的自动化水平也越来越强,传感器在钢铁、造纸、石化、医药、食品等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差压传感器在医药方面的应用,光纤传感器在智能复合材料中和热加工生产中的应用,红外传感器在皮带运输机安全警示系统中应用,电涡流传感器在印刷品厚度检测中的应用。湿度传感器在纺织印染生产中的应用很广。在纺织印染生产中,因为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常常需要对生产环境的湿度进行准确测量。起先是采用湿度计来进行,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湿度测量本身比较复杂,这种仅靠湿度计来测量湿度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胜任。湿度传感器是通过湿敏元件,把空气中水蒸气转换成电信号输出,湿度传感器具有反应迅速、测量准确等优点,被大量地应用到纺织印染生产中,提高了生产的质量。

网友B:
随着时代发展,智能科技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中,大到整个楼宇系统的控制,小到一张小小的门禁卡都体现了智能的时代。而这些系统和工具里都隐藏着重要的器件,就是传感器。各种功能的传感器感受被测量的各种量并按一定规律将其转换为有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传感器的身影,你知道吗?

酒精检测:

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怎样才能判定驾驶员酒后驾车呢?人饮酒后,酒精通过消化系统被人体吸收,经血液循环,因此测量呼气中的酒精含量就可以判断饮酒程度。我国已制成对低浓度有高灵敏性的酒精传感器。交通警察使用这样的酒精传感器,就能迅速检查出机动车驾驶员是否酒后驾车。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由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的材料进行温度值测定,并将其转换成输出讯号。依据材料差异可区分为:热敏电阻传感器、白金感温电阻传感器、热电偶传感器等。温度传感器应用领域广泛包括:智慧手环、智慧家庭感测控制装置、机器、汽车、气象、建筑等。

出入感应门:

当人们接近们的时候,传感器识别人体的红外微波传递给驱动系统将门开启,在人离开后再将门自动关闭。传感器是自动门控制系统的眼睛,通过传感器感应天线到行人或活动物体。将此信号转换成无源干触点短路信号传输给自动门控制器,从而实现自动门开启。传感器具有准确、灵敏、耐久的特点,实现自动监测和自己控制自动门的首要环节,因而广泛应用在自动门中。

水位监测报警器:

每个地方,都会设立水位监测报警器,当遇到暴雨或者洪水的时候,如果水位超过标准的数字,报警器就会发出声响,告诉大家有威胁,让大家做好撤离到安全地带。水位报警传感器使用固态传感器,用于检测导电液体的存在,如水溢出、水容器水位、排水池等。传感器在现代生活中应用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煤气报警器、红外报警器等。

烟雾报警:

一般火灾发生时除了有燃烧的大火外,通常还伴随着浓烈的烟雾产生。烟雾报警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内部的粉尘传感器对空气中烟雾的浓度进行检测,从而对火灾进行预警。在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烟雾,其实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微小固体颗粒。烟雾报警器可以使用勒夫迈的GDS06红外颗粒物传感器,其体积小,性价比高,嵌入在烟雾报警器中可以灵敏地检测颗粒物浓度,一旦发生危险可以及时警醒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