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曲线图含义

楼主(202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大概这个元件等效于一个电感和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这个元件等效于一个电感和电阻串联。

能具体说下含义吗?分别含义

网友B:
“磁珠的曲线图中Z ,R ,X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Z”是阻抗模值(应表为|Z|),R是电阻,X是电抗。这些都随频率不同而不同。

“这些含义的区别是什么?”

    Z = R + j 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珠的曲线图中Z ,R ,X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Z”是阻抗模值(应表为|Z|),R是电阻,X是电抗。这些都 ...

R 为什么不是在所有频率都是固定的值? 而是随频率而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 为什么不是在所有频率都是固定的值? 而是随频率而变的?

这是由损耗得出的等效电阻,这个电阻随频率变化。

这些损耗包括铜损(导线损耗)和铁损(磁芯损耗)。

网友D(点评):
对于磁珠与贴片电感不同(外观差不多),其磁性材料专门做成有效耗散高频信号,因此,磁珠绝大部分是铁损,铜损可以忽略。

网友B(点评):
@xmar“铜损可以忽略。”没错,通常可以忽略,但忽略不是没有,且高频时将突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有建模,别听H大师乱讲。

那个超级老帅哥,扯变压器上去了。

磁珠主要是磁滞损耗导致等效电阻是频率的函数。
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顶楼的曲线。电阻+电感是没法解释的。

网友G(点评):
你确定磁珠高频等效电阻主要是由磁滞导致的?

网友G(点评):
你的磁滞是社么意思?高频磁滞与低频磁滞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的曲线图中Z ,R ,X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Z”是阻抗模值(应表为|Z|),R是电阻,X是电抗。这些都 ...

那想问下如果是100M频率信号通过,这个磁珠表现出来的阻值到底是看哪根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想问下如果是100M频率信号通过,这个磁珠表现出来的阻值到底是看哪根曲线? ...

那条红线

网友E:
现在流行一种技术——庄严肃穆、一本正经地胡说霸道!

例如上天说到的湖南○教授,在大作中说现在(2020年),PN结内建电势和电场,在学术界还是悬案,我元某人出马就搞定了,推导出了电势VD=VT ln NA*ND/Ni^2,这是我元某人对半导体历史的卓越贡献?

还说2020年了,教科书上连单级放大器的上限截止频率、下限截止频率、输出最大不失真摆幅、偏置、负载线画法等问题,学术界还不懂,我元某人出马就搞定了。

本贴就更离谱了,磁珠这个零件,基本上是没有铜的,哪来的铜损??!!
磁珠上那几毫米到几十毫米的铁,能带来顶楼图示的那么夸张的铁损???

背书都能背错,背变压器上去了,你还得感谢人家,不然旁人会说=人家免费、好心回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说道人家就没有良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有建模,别听H大师乱讲。

这种器件在仿真软件里面应该有自己的模型,用RLC去“等效”误差太大了。它的特性不仅和频率有关还和工作电流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软件里是有它的模型,也就是我贴出的等效电路。只是软件里是个别近百个元件,个别定义RLC参数,这样要找 ...

用理想RLC无论如何组合都无法给出磁珠的特性的。。。

网友H:
这个曲线图是否有问题?三根曲线自相矛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当今的模型都这个样子,尤其是MOSFET已经有50个版本也未必全准。这个磁珠模型还算准确的,因为1GHz以下只 ...

@戈卫东@king5555  争议的焦点 RLC模型是否可以为磁珠精确建模,
RLC组合的是线性模型,如果只与频率相关,在指定精度的情况下总能找到RLC模型描述本帖曲线,
但@戈卫东 在15楼提到 磁珠的R(损耗)还与电流相关,是非线性的,使用RLC模型则无能为力了,
二位在辩论之前并没有统一命题,都是无用功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想问下如果是100M频率信号通过,这个磁珠表现出来的阻值到底是看哪根曲线? ...

看蓝线,别听H老流氓瞎BB

网友B(点评):
阻抗值,(电)阻值,电抗值(容抗或感抗)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网友J(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有人说过三者是一个东东,基本概念就不要挖坑了。100M信号自然是要看阻抗,你一定要玩文字游戏,说LZ问的是电阻值,那你赢了。是非对错,LZ究竟是想要什么,他自有评判。我只是表达一下你有故意误导之嫌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J: 大师没有故意误导。他只是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