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08:SysTick中断Demo

楼主(2020-11-24):
我看到官方对SysTick滴答定时器的讲解很少,就花点时间测试了一下。
提供的demo也是使用查询法,而不是用中断的方法。
看看手册的说明

这个滴答定时器比较给力,是64位定时器。
计数到比较值,就能中断,程序还是挺好处理的。

直接看看SysTick.c的源码
宏定义启动、停止定时器

下面直接配置滴答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开启中断,

中断函数里面重设初始值,小灯闪烁即可。

完成,最后附上demo。

网友A:
这个要学习一下,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学习一下,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没有驱动

哈哈,是的啊,只是奇怪的是没有重载

网友B:
给力,奥力给!!!

网友C:
64位计数器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D:
非常好,感谢楼主指导。

网友E(2021-03-27):
膜拜大佬

网友F:
SysTick滴答定时器用查询法的时候,一般是出现在用作延时的场合,用作RTC或者OS的场合,才会使用中断的。

网友G:
做个标记,不错的。

网友H:
看下中断处理函数怎么写的,第一次进了中断后就不进了

网友I(2021-05-03):
系统节拍定时器

网友J:
SysTick是一个24bit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

网友K:
SysTick_Handler()是什么函数?

网友L:
如何编程设置systick中断发生频率

网友M:
systick有进中断?

网友N:
systick 挂在哪 个总线上

网友O:
在低功耗模式下能用systick中断吗

网友P:
systicks和rtc哪个比较准确

网友Q:
如何设置 SYSTICK的优先级

网友O:
中断最小定时时间是多少

网友P:
systick 时间可设置吗

网友N:
systick最多可以定时多久

网友M:
怎么关闭  systick

网友Q:
systick定时器怎么样计算重装值

网友L:
systick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I:
SysTick,具有自动重载和溢出中断功能

网友J:
怎么开启systick定时器

网友K:
设置Systick延时怎么设置

网友R:
systicks和rtc哪个比较准确

这2个本身就是个计数器,准确性是由它们的时钟(晶振)决定的

网友S:
谢谢你对资料

网友T:
不是很懂,先下载一下附件,学习学习。

网友U(2021-06-16):
这个滴答定时器,是不是跑操作系统用的

网友F:
用滴答定时器循环读取是个延时的好办法,比软件延时准确的多了

网友V(2021-08-22):
正在收索学习中了,谢谢

网友W: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X:
完成,最后附上dem

网友Y(2021-12-21):
我也遇到了Systick只能进一次中断,读systick寄存器组值看,都没有问题

网友D(2022-01-21):
引用 网友Y:
我也遇到了Systick只能进一次中断,读systick寄存器组值看,都没有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程序,咱的项目就是用这个做多任务分配的,不可能只中断一次。

网友Z(2022-04-09):
想试一下

网友AA:
怎样编程设置systick中断发生频率

网友AB:
最近没有开发板评测活动了,期待厂商能发点板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最近没有开发板评测活动了,期待厂商能发点板子出来

快递疫情进不来

网友AC:
SysTick中断Demo

网友AD(2022-06-02):
SysTick可以计数吗?

网友AE:
SysTick中断常用了。

网友AF:
CH32V103多少个定时器呢

网友AG:
系统时钟节拍计数器

网友AH:
这个比定时器多哪些?

网友AI(2022-07-09):
可以使用中断

网友AJ:
SysTick可以延时us吗

网友AK:
SysTick用法最多了。

网友AL(2022-08-20):
可以做延时函数。

网友AM:
SysTick功能比较强了。

网友AN(2022-10-05):
ch32v307 TIM1可以替代FreeRtos的Systick吗

网友M: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AO: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怎么设置

网友AP:
利用systick来延时,这阻塞了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利用systick来延时,这阻塞了CPU吗?

中断不会

网友AQ:
怎样用定时器设置延迟函数

网友AR:
systick时钟中断和tpm中断最小定时时间分别是多少

网友AS:
为什么我Systick中断打开之后主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AT:
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AF:
怎么实现Systick做一秒钟延时

网友AE:
如何编程设置systick中断发生频率?

网友AU(2025-07-24):
想参考一下

网友AV:
非常赞同,官方的文档确实对SysTick的解释不够详细。你的测试和分享对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很有帮助,特别是中断处理部分,这对于我们优化程序的实时性非常关键。

网友AW:
SysTick可以延时us吗  ,貌似不大容易吧

网友AX:
大佬很给力啊,不过这种应用是在什么场景下需要。

网友AY:
SysTick是一个24bit的向下递减的计数器,一般arm都是这个标配

网友AZ(2025-09-16):
64位定时器听起来很高级,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坑?

网友BA:
引用 网友C:
64位计数器还是挺好用的

64位?一般都是多少位计数器??

网友AZ:
这个64位定时器的性能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