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AT_LINK-EZ 恢复方法和固件

楼主(2020-11-24):
    某国产化项目打算使用AT32F403A替换STM32, 客户提供开发板上的AT-LINK-EZ疑似损坏所以同时给了个独立的 at-link v.12
   但是作为强迫症开发者, 还是想希望能重新搞好开发板上的AT-LINK-EZ, 目前是开机就LED4灯亮,但是LED3 不亮, 系统也不能发现硬件(串行端口) 怀疑固件损坏。。

楼主:
谢谢了。。。 版主不用回复了。。。

**tmd国产充电宝厂家!!!! 他妈的节约成本节约出天机了。 里面自带的USB充电线还就tmd 2根电源线的不带数据线的。。。
老子以为就算USB线连接开发工具连不上,找了半天问题后来换根线就好了。。 tmd他们多放2根线会破产啊

这成本节约出新高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版主不用回复了。。。

**tmd国产充电宝厂家!!!! 他妈的节约成本节约出天机了。 里面自带 ...

你才发现充电宝线这样啊,我家各种电子设备的USB线很多都没法数据连接,只有电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