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出现白屏故障该怎么办呢?

楼主(2020-11-24):
安泰测试维修中心有着12年的示波器维修经验,在使用示波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比较常出现的:
可维修示波器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白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今天安泰测试示波器维修工程师李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出现白屏等故障该如何处理呢?

1.首先轻轻拍打机器,是否会出现反复,如果恢复,则说明是连接问题;
2.去掉示波器外部连接,并去掉探头,再重启示波器,如果故障消失,就要检查外部接口,是否有短路问题;
3.进入校准模式,看是否可以重启机器,如果能够重启,则可以升级固件,并进行校准,就可以工作;
4.如果无法进入校准模式,则需要先从供电部分的器件检查开始,是否因为供电原因导致,系统无法加载;
5.如果电源问题排查完成,仍然无法启动,首先从 CPU的外围接口电路开始检查,是否有损坏器件;
6. 最后可以再检查CPU的时钟信号,及启动信号电平,同时也可以检测,CPU 与外部之间的通信信号 SPI 或者I2C 总线来判断故障的点。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维修中心网提供,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