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0-11-24):
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控总正需要用到PMOS,如果用NMOS就需要电荷泵升压,升到比总电压还高,控总负和外部通信就要全部隔离,否则地线一切断会毁天灭地

网友B:
控正 需要Pmos  PMOS一般比NMOS贵
这点就秒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总正需要用到PMOS,如果用NMOS就需要电荷泵升压,升到比总电压还高,控总负和外部通信就要全部隔离,否则 ...

这个毁天灭地是?略有了解说断开负极  然后电流会灌进来到主控IC  主控IC就坏了  具体是如何灌进来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正 需要Pmos  PMOS一般比NMOS贵
这点就秒了很多

控正也有很多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