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VGA显示接口的系统实现,软硬件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24):
  • 设计摘要
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为了实现良好的人机界面,这就对系统的MCU和显示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能用低速的MCU实现和PC机类似的显示效果,将会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带有VGA接口和类VGA的显示设备随处可见,若能以此类设备作为各种嵌入式系统的显示器,也可提高各种嵌入式设备人机界面的通用性。本项目采用FPGA器件和带有VGA接口的显示器,实现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的显示接口,使得低速的MCU不需要增加过多开销即可采用VGA接口设备作为显示器。

  • 硬件结构图
系统硬件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系统硬件结构图

三、软件介绍
系统软件分为两个部分:MCU软件模块和FPGA软件模块。MCU软件模块主要负责将要显示数据传送给FPGA,主要实现的功能是在VGA显示器上打点(在指定的行坐标、列坐标出以某一指定的颜色显示一个点),在此功能的基础之上实现划线、矩形填充、显示图片的功能。FPGA模块主要负责接收MCU模块发送的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内部的写FIFO单元存入外接的SDRAM存储器中,然后再通过内部的读FIFO单元从SDRAM中将数据取出送到VGA数模转换模块,同时FPGA模块还要提供VGA显示所需要的HS、VS、SYNC等扫描信号。

1、FPGA软件模块介绍
FPGA模块的软件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 FPGA顶层模块:
FPGA顶层模块主要定义了FPGA与外围的MCU、SDRAM、VGA数模转换的接口。各引脚的具体定义如表1和图1所示。
表1
方向
名称
描述
Input
clk
输入时钟50M
Input
rst_n
异步复位,低有效
Input
a0
数据地址选择,低表示地址
Input
we
写信号,上升沿有效
Input
re
RE,读信号,下降沿有效
Input
ce
片选,低有效
input
[15:0]data1616
时序接口,数据线
output
dclk
输出时钟40M,给VGA
output
hs_sig
列同步信号
output
vs_sig
行同步信号
output
red_sig[4:0]
红信号
output
green_sig[5:0]
绿信号
output
blue_sig[4:0]
蓝信号
output
sdram_clk
SDRAM时钟信号
output
sdram_cke
SDRAM时钟有效信号
output
sdram_cs_n
SDRAM片选信号
output
sdram_ras_n
SDRAM行地址选通脉冲
output
sdram_cas_n
SDRAM列地址选通脉冲
output
sdram_we_n
SDRAM写允许位
output
sdram_ba[1:0]
SDRAM的L-Bank地址线
output
sdram_addr[12:0]
SDRAM地址总线
inout
sdram_data[15:0]
SDRAM数据总线
output
sdram_udqm
SDRAM高字节屏蔽
output
sdram_ldqm
SDRAM低字节屏蔽

图1 FPGA软件顶层模块

  • SDRAM读、写控制模块
SDRAM读、写控制模块主要实现FPGA对SDRAM存储器的读写控制,该模块主要完成SDRAM的上电初始化以及定时刷新、读写控制等状态的变迁。该模块各引脚的具体定义如表2和图2所示。
表2
方向
名称
描述
input
 clk
系统时钟,100MHz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input
sdram_wr_req
系统写SDRAM请求信号
input
sdram_rd_req
系统读SDRAM请求信号
output
sdram_wr_ack
系统写SDRAM响应信号
output
sdram_rd_ack
系统读SDRAM响应信号
input
sys_addr[21:0]
读写SDRAM时地址暂存器
input
sys_data_in[15:0]
写SDRAM时数据暂存器
output
sys_data_out[15:0]
读SDRAM时数据暂存器
output
writing
SDRAM正写标志
output
sdram_clk
SDRAM时钟信号
output
sdram_cke
SDRAM时钟有效信号
output
sdram_cs_n
SDRAM片选信号
output
sdram_ras_n
SDRAM行地址选通脉冲
output
sdram_cas_n
SDRAM列地址选通脉冲
output
sdram_we_n
SDRAM写允许位
output
sdram_ba[1:0]
SDRAM的L-Bank地址线
output
sdram_addr[11:0]
SDRAM地址总线
inout
sdram_data[15:0]
SDRAM数据总线
图2 SDRAM顶层模块

  • 读、写FIFO模块
读、写FIFO模块采用系统的IP核实现,FIFO的容量为1K字单元(16位)。Wrf FIFO单元在wrreq为1时将MCU的数据存入wrf

FIFO,数据存入后,立即被写入SDRAM中。Rdf FIFO单元在rdreq为1时将数据从SDRAM中取出送给VGA控制模块。
图3 写FIFO模块

图4 读FIFO模块

  • PLL单元
PLL单元主要负责管理系统所需的各种时钟信号,其中主要有:inclk0为系统输入时钟(50MHZ)。c1、c2为SDRAM提供100MHZ的读、写时钟。c0、c3分别是为采样MCU数据和VGA时序扫描所提供的40MHZ时钟。
图5 PLL模块

  • VGA控制模块
VGA控制模块主要负责将从MCU接收到的数据送给wrf FIFO中,然后从rdf  FIFO中取出要显示的数据,并产生VGA所需的行扫描、列扫描信号、同步信号、时钟信号,一并送给外围的VGA数模转换电路。该模块的各引脚的具体定义如表3和图6所示。
表3
方向
名称
描述
input
clk_40m
输入时钟40M
input
clk_100m
输入时钟100M
input
rst_n
异步复位,低有效
input
a0
数据地址选择,低表示地址
input
we
写信号,上升沿有效
input
re
读信号,下降沿有效
input
ce
片选,低有效
input
rdf_q[15:0]
rdf读数据
input
writing
正写SDRAM
input
sdram_rd_ack
读SDRAM应答
input
data1616[15:0]
数据线
output
wrf_din[15:0]
wrf写数据
output
wrf_wrreq
wrf写使能
output
wrf_aclr
wrf异步清零
output
[21:0]sys_addr
SDRAM地址
output
rdf_rdreq
rdf读使能
output
hs_sig
列同步信号
output
vs_sig
行同步信号
output
de
时序控制
output
red_sig[4:0]
红信号
output
green_sig[5:0]
绿信号
output
blue_sig[4:0]
蓝信号
图6 VGA模块
2、系统的RTL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