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线圈与电容能组成电源滤波器吗?

楼主(2020-11-24):
#技术资源#不懂就问,将线圈的铜线换成超导线,能用作电源滤波器的设计吗

网友A:
问题是你哪里能搞到超导线呢?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更接近理想电感而已。比如铜线圈电感100uH 内阻100mR,而超导电感100uH 0R,而线路、电容均有内阻,所以也会等效串联进电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更接近理想电感而已。比如铜线圈电感100uH 内阻100mR,而超导电感100uH 0R,而线路、电容均 ...

那为什么现在设计的超导滤波器几乎都只设计成微带滤波器的形式,在接收机中进行频选,而没有用在电力系统中,滤除交流成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现在设计的超导滤波器几乎都只设计成微带滤波器的形式,在接收机中进行频选,而没有用在电力系统 ...

在直流电力系统里有用到超导电器,好像是个限流的电感,新闻在此: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18/c_1126379510.htm
在寸土寸金的徐家汇也用超导电缆短距离输电,用或不用主要是性价比问题

基*用一个很小的制冷泵就足以维持超导滤波器所需要的低温,成本不高。手机射频波段超导滤波器性能优异,农村地区一个基*覆盖10千米半径,性价比是非常可观。

超导材料目前的使用成本巨大,作为传输电缆输电,这个没人用得起。

网友D:
直流电力系统里有用到超导电器,好像是个限流的电感
它限流的原理是这样的,超导体如果磁场强度过大,就会失去超导性能,变得有阻值,称之为失超
直流系统短路,电流很大,磁场很强,这样超导体就失超了,起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