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C220和DC20-100V同端口输入,24V 1A的电源方案

楼主(2020-11-24):
求一个成功的方案

网友A:
如要AC220是市电的话,直接从AC220中取出DC20-100V。
如果AC220只是信号传输线,可以用电容偶合到DC20-100V线上。在设备端同样用电容隔直取出信号。同时用一个低内阻大电感,阻交流传到DC20-100V线上

网友B:
参考一下ACDC开关电源模块的设计吧,输入都是兼容AC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