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keil在工程目录中新建分支就死机

楼主(2020-11-24):
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keil新增加一个目录就死机

我STM32工程或者其他单片机都没问题这样,就华大半导体BSP里面工程的这样操作就死机

网友A:
不行就换版本,最新版本的mdk吗?

网友B:
软件或系统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MDK软件问题,不能怪半导体厂家,哈哈

网友D:
软件或者程序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MDK软件问题,不能怪半导体厂家,哈哈

我感觉像是官方提供的驱动包不兼容导致的,建议你换个版本,或者使用官方推荐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像是官方提供的驱动包不兼容导致的,建议你换个版本,或者使用官方推荐的版本。 ...

emmm,该建议楼主,不用建议我,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软件和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G:
软件或系统问题

网友H:
我用华大的MCU一个月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MDK的问题,换个版本的MDK试试

网友I: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J:
用最新版本的MDK试试啊

网友K:
应该是楼主的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