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STM32F4 DMA可否一个外设触发读取另一外设寄存器值

楼主(2020-11-24):
如题,现在使用STM32F407,TIM4输入捕获,触发DMA,外设地址到存储器地址。外设地址为TIM9->CNT

  DMA_DeInit(DMA1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9->CNT);  // (uint32_t)(&TIM4->CNT);  //DMAÍâÉè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time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Stream0, ENABL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1,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看DMA框图,应该是可以访问到任何外设的。但是DMA_PeripheralBaseAddr是TIM4时,可以正常读入;是TIM9时不能正常读取。
求助,thk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配置里有规定 外设和内存, 内存和内存的传送,  但没有说到外设到外设,  不好说,  你试试吧

网友C:
F4系列DMA1和DMA2能访问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注意看手册里那张框图,DMA1没有连接到总线矩阵,能访问的范围有限,而DMA2没有限制

网友D:
谢谢各位倾力解答!

关于DMA传输除了考虑基本原理外,还得结合具体总线架构。具体到这里DMA1,应用于TIM4可以、TIM9不行是有可能的。
你如果换成DMA2是可以的。

j简而言之,不同DMA的访问区域并不一样。

这里有个类似案例,可以看看。
定时器触发DMA数据传输失败之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倾力解答!

关于DMA传输除了考虑基本原理外,还得结合具体总线架构。具体到这里DMA1,应用于TIM4可 ...

感谢,应该是这个问题。我换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里有规定 外设和内存, 内存和内存的传送,  但没有说到外设到外设,  不好说,  你试试吧 ...

是外设到内存。只不过外设也是要DMA能访问得到的外设

网友E:
前提是要看芯片的外设是否支持,有的芯片可以随便配置,有的芯片支持有限的外设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