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OS 14 系统更新有哪些隐藏功能?

楼主(2020-11-24):
苹果 iOS 14 系统更新有哪些隐藏功能?

网友A:

全新小组件
• 重新设计的小组件可直接置于主屏幕上
• 小、中、大三种尺寸的小组件,可让您挑选要显示的信息量
• 小组件叠放可充分利用主屏幕空间,而 “智能叠放”利用设备端智能技术,适时显示适当的小组件
• 小组件库包括所有可用的小组件,供您浏览和选择
• 重新设计的 Apple 小组件包括:天气、时钟、日历、新闻、地图、健身、照片、提醒事项、股市、音乐、视频、提示、备忘录、快捷指令、电池、屏幕使用时间、文件、播客和 Siri 建议
App 资源库
• “App 资源库”自动将您的所有 App 按类别整理
• “建议”类别利用设备端智能技术,基于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或位置等因素,显示您可能正在找的 App
• “最近添加”类别显示最近从 App Store 下载的 App,以及最近启动过的轻 App
• 主屏幕页面可隐藏,只需在抖动模式中轻点屏幕底部的圆点即可,隐藏后可更快速直达 “App 资源库”
紧凑设计
• 手机来电和 FaceTime 通话来电以横幅方式显示在屏幕顶部
• 采用紧凑设计的 Siri 可让您查看屏幕上信息的同时无缝开启下一个任务
• “画中画”可让您一边看视频或进行 FaceTime 通话,一边使用另一个 App
信息
• 置顶对话可让您在列表顶部保留多达九个最爱信息对话
• “提到”可让您直接向群聊中的个人发信息
• “单线回复”可让您回复特定信息,并在单独视图中查看所有相关信息
• 群组照片可自定,打造共同的群组外观
拟我表情
• 新增 11 款发型和 19 种头饰风格,供您自定拟我表情
• 新的拟我表情贴纸,可发送击拳、拥抱或脸红表情
• 新增六个年龄选项
• 新增口罩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