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对比Android的优势

楼主(2020-11-24):
ios对比Android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A:

1、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2、所有应用的界面及图标等都风格统一,所以整体UI简洁美观。它提供了更一致,更清洁,更可靠的用户体验。
3、应用丰富,来源可靠,App Store提供了二百多万个应用程序供下载。你不能简单地**应用程序,发布应用并让其他人通过浏览器下载并安装。所有应用都必须经过苹果的审核并从App Store下载,所以你更安全。
4、安全靠谱,iOS为你的应用及数据提供更多隐私,安全和控制,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恶意应用或避免漏洞被攻击。
5、良好的生态系统,用户乐意购买应用,每个人都被整合到苹果生态系统中,一旦你使用苹果设备,这很难放手,因此用户忠诚度高。
6、iOS设备通常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大多数人的iPhone使用期限超过三年,并且享受苹果系统上的升级。
7、iPad上的iOS体验以及iPhone(或iPod touch)基本保持不变,因此,转换或升级到较新的设备很简单,过渡平滑。
8、iOS应用程序是以OC编写的,其速度比Java(用于编写Android应用程序)更快,所以同样配置下,大多数iOS应用程序的运行速度快于Android应用程序。
9.墓碑后台(而不是无限制后台或者定时清理后台应用)。
用安卓的语境来说:在切回桌面或切到其它应用时,完全冻结之前应用,并在你再次切换到之前的应用时立即恢复你切换前的状态。如果不一次性打开大量应用,不担心短时间内不用的应用被关闭,从而节省额外重新加载应用的时间,并减少因丢失之前使用状态造成的麻烦。
也不担心临时放在后台的应用继续占用CPU、消耗电量和流量。
10.原生、向所有应用开放的负一屏,可以自定义(而安卓的负一屏只是UI开发商自行开发或专门适配第三方应用的功能,数量十分有限;至于桌面插件……现在还有几个认真做桌面插件的应用?)这一点下文会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