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ndroid相比,iOS的缺点有什么?

楼主(2020-11-24):
(无正文)

网友A:

iOS和Android 系统区别1:iOS系统由于和baiAndroid机制不同,不支持du真后台运行。
iOS系统退zhi出软件几分钟重启软件会重新加载,当页数dao据不保存。
用流量下载时,会200M强制限制。
下载app必须要输密码。
每次下载一个app应用,都是需要输入apple id密码密码,否则,无法完成下载安装,这样就比较繁琐了。
无法管理文件,必须越狱。
使用安卓手机的用户,都可以很方便地管理自己手机的文件,如:图片、视频、音乐、word文档等等,因为安卓系统自带有文件管理工具,可以在手机很方便地对这些文件进行操作。而苹果手机的ios系统,是没有文件管理功能的,要想对手机里的文件进行管理操作,只有连接电脑,或者把自己的手机越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