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可以分为哪几类

楼主(2020-11-24):
嵌入式开发可以分为哪几类

网友A:

1、嵌入式硬件开发
嵌入式硬件开发的工作就是根据用户需求、产品经理的要求,设计技术方案并细化技术方案,设计电路原理。这个过程包括技术方案的提出、技术方案的评审、硬件芯片/元器件的选型、技术方案原理的实施等。毫无疑问,硬件开发必须要懂硬件,而且是精通。
2、嵌入式驱动开发
这个职位在大公司里是有的,在小公司可能就取消了。这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就是编写驱动程序。什么是驱动程序,就是介于硬件和软件之间、将硬件接口形成软件指令/代码。方便程序员去调用,这样就避免了程序员直接去理解硬件原理,只需要调用相应的驱动接口即可。
这个职位是为软件开发服务的,要熟悉硬件接口,知道硬件的工作过程,并形成可调用的代码。所以,必须要懂硬件。
3、嵌入式软件开发
该职位,其实已经是程序员的范畴,但是与上位机程序员、网站程序员相比,该职位还是偏硬的,因为该职位是对硬件编程,所面对的平台是工控板,是单片机、ARM、DSP等,只不过,所用的硬件接口都被驱动开发者做好了,控制硬件时只需要调用驱动接口就可。在小公司,驱动开发和软件开发是放在一起的,甚至在更小的公司硬件设计、驱动设计、软件设计都是一个人在做,软硬通吃。所以,嵌入式软件开发还是要懂一些硬件。

网友B:
全都做,很苦逼的,累死还不得好

网友:
单片机,ARM跑操作系统类,DSP ,FPG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