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是开发为什么用C语言

楼主(2020-11-24):
嵌入是开发为什么用C语言

网友A:

C语言的设计目标是提供一种能以简易的方式编译、处理低级存储器、产生少量的机器码,并且不需要任何运行环境支持,便能运行的编程语言,其移植性好,能够在多种不同体系结构的软件或硬件平台上运行;
相对来说,C语言在高级语言当中是最贴近物理层面的语言,经过一系列的编译转换,最终它会成为0101的机械码,可以操作硬件,并且具有简介紧凑、使用灵活的语法机制.
C语言具有很高的运行效率。通过观察C语言的背景可以看得出:汇编语言 - B语言 - C语言。在芯片上执行的程序:写汇编执行效率最高,C语言其次,大概在80%左右
操作系统包括内核、驱动等都是使用C语言和汇编编写的,只有小部分会使用汇编语言,其余绝大部分是C语言。
比如boot的时候会有一些切换处理器模式之类的指令,用汇编干这种活简单粗暴,代码量少,写好了就不需要维护了.
C在操作系统中流行在1970年代Unix出现时就开始了,现在常用的操作系统内核基本上都是由c语言编写的,所以这是历史的联系,更是成千上万程序员的联系.

网友B:
可以不用C,如果你熟悉汇编,C感觉就是容易移植,语言上入门了相对友好

网友:
容易入门,容易移植

网友C(2021-08-06):
C++也可以。keil iar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