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2020-11-24):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电路设计和数字电路设计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基本的是模拟电路处理的是模拟信号,数字电路处理的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在时间和值上是连续的,数字信号在时间和值上是离散的,基于这个特点,模拟电路设计在某些程度上比数字电路设计困难。模拟电路设计困难的具体原因如下:
1. 模拟设计需要在速度、功耗、增益、精度、电源电压、噪声、面积等多种因素间进行折中,而数字设计只需在功耗、速度和面积三个因素间进行平衡。
2. 模拟电路对噪声、串扰和其他干扰比数字电路敏感得多。
3. 随着工艺尺寸的不断减小,电源电压的降低和器件的二级效应对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的影响严重得多,给模拟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
4. 版图对于模拟电路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电路,同样的线路差的版图会导致芯片无法工作。
学习模拟电路设计首先要从分析模拟电路开始,模拟电路分析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确定分析的目的,明确电路的问题;其次,将复杂电路分解成你熟识的基本电路模块;第三,利用基本电路模块的模型给系统建模;第四,对系统模型进行手工计算;第五,用仿真验证手工计算结果,如若不一致,则必须仔细查找其原因,而不能盲目的相信仿真结果。

网友B:
像电源,运放,AD转换之类的都是模拟电路。

网友C:
     模拟电路的基础是半导体,半导体材料一般是硅和锗,半导体掺杂3价元素和5价元素,分别形成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
    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通过不同的工艺结合,制成二极管、三级管、MOS管;模拟电路就是这三种器件与电阻、电容、电感的组合。
   模拟电路的应用就是对上面三种器件的应用,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放大器电路,遇到的常见问题是反馈、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