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傅里叶频谱分析仪

楼主:
傅里叶频谱分析仪属于数字式频谱分析仪,其工作过程是:将采集到的
输入信号先进行数字化,然后对信号的时域数字信息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以
获取其频域特性。然而由于快速傅里叶变换分析运算的数据量非常大,数据
处理实现起来比较慢,变换后的频率信息是全频段内的全部频谱信息,而不
能够实现对特定频段频谱的细化观察。因此,为了加快数据处理速度和放大
特定频段内的频谱信息,本文在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的基础上给出了提高数
据处理速度和放大特定频段信号的频谱细化算法,并介绍了快速傅里叶变换
算法和频谱细化算法的算法原理及其实现方式。

楼主(2020-11-25):
    傅里叶频谱分析仪属于数字式频谱分析仪,它的实现原理是:将输入数
据先进行数字化,然后对得到的时域数字信息进行FFT变换,以获取其频域
信号特性。通常傅里叶频谱分析多数采用基于微处理器和专用集成电路的方
式实现频谱分析,因此其在实现速度上比传统的模拟式扫描频谱分析仪的速
度快很多。然而它同时受到模数转换电路的指标限制,因此通常只能工作在
有限带宽或较低的工作频段内。

网友A:
配置齐全

网友B:
自动调整,好使用。

网友C:
这种仪器还是很成熟的

网友D:
自动调整 也算是智能化了吧

网友E:
这种仪器主要用于什么呢

网友F:
数据分析那块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G:
绝对是经典变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