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数字传输系统的 PCI 上位机 WinDriver 驱动设计

楼主(2020-11-25):
驱动程序是连接硬件板卡与操作系统内应用程序的桥梁。硬件板卡通过 PCI
与上位机连接,上位机可以在内核模式下访问硬件板卡,与硬件板卡进行通信;
然而在操作系统中应用程序运行在用户层,无法直接访问硬件板卡资源。因此用
户层应用程序必须通过驱动程序才能访问硬件板卡。驱动程序分为内核模式驱动
程序与用户模式驱动程序。用户模式驱动程序是运行于用户模式下的系统级代
码,一般用是为虚拟设备开发,在直接访问硬件板卡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内核模
式驱动程序是运行于内核模式的系统级代码,能够直接访问硬件资源,并且能够
使用 DMA,能够响应硬件设备的中断信号。所以一般为硬件设备开发内核模式驱
动程序。

楼主:
用于开发内核层驱动程序的经典工具有 WDK、DDK 等。开发者要使用这些开
发工具开发驱动程序,第一要掌握深厚的操作系统知识,第二要了解硬件设备的
原理和资源。开发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构建驱动程序底层代码上。使用
WinDriver 开发驱动程序就可以免去构建底层驱动程序代码的步骤,从而为开发
者提高开发效率。WinDriver 软件为开发者构建了底层代码,提供高度封装的
API,支持开发者在用户模式下开发驱动。同时 WinDriver 允许用户层驱动程序
使用 DMA、处理中断响应。WinDriver 向开发者提供了内核插入模式以满足开发
者对驱动性能的要求。WinDriver 还为开发者提供了可视化的开发向导,允许开
发者在开发驱动程序之前通过开发向导浏览并诊断硬件设备资源。

楼主:
WinDriver 是一套由 JUNGO 公司出版,支持用户层级设备驱动开发并且提
供高度封装的 API 库和友好的开发向导,用于开发设备驱动程序的组件,本文
所提到的 WinDriver 版本为 10.01。WinDriver 面向多种操作系统,支持开发者在Windows、WindowsCE 和 Linux 系统下开发驱动程序;使用 WinDriver 开发者可
以开发 PCI/PCMCIA/CardBus/ISA/EISA/CompactPCI/PCI  Express 驱动程序。
WinDriver 支持多种编译器,包括标准 C、C++、.NET、 VB、嵌入式 VC++等编译器。WinDriver 支持跨平台,即对于 WinDriver 支
持的所有平台,开发者只需要重新编译编写的驱动程序就可以让驱动程序运行在
新的平台上。WinDriver 还向开发者提供了非常友好的向导工具。开发者可以使
用向导工具查看硬件设备的资源信息,并检测硬件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硬件
设备能够正常工作,开发者可以使用向导工具建立一个能够对硬件设备进行基本
读写操作的驱动程序框架[
3]。WinDriver 向开发者提供了高度封装的 API 函数库,
帮助开发者完成驱动程序底层构架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开发驱动程序的难度。开
发者不必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在操作系统内核级编程上,只需要掌握 WinDriver
原理就能够快速进行 PCI 和 USB 等驱动开发。WinDriver 支持开发者在用户模
式下开发驱动程序,开发者不需要掌握硬件设备原理和操作系统内核机制,只需
要学会 WinDriver 的开发流程和调用 API 方法就能够编写驱动代码。虽然在用户
模式下编写驱动程序可以简化开发过程,但是在对代码执行效率要求高(如处理
中断信号)的部分,在用户模式下编写代码无法满足要求,必须在内核模式下编
写代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WinDriver 向开发者提供了内核插入模式(Kernel
PlugIn),允许开发者在用户模式下编写和调试代码,同时在内核模式下运行那
些性能要求高的部分,这种模式为驱动程序的效率和吞吐量提供了保障。在内核
插入模式下粗略估计吞吐量,大约每秒钟可以响应 100000 个中断。使用
WinDriver 开发 PCI 设备驱动代码可以通过 WinDriver 开发向导搭建驱动程代码
框架,然后修改框架代码,根据自己的需要编写定制功能代码,对于性能要求高
的部分可以采用内核插入模式实现;开发者也可以根据 WinDriver 文档,按照初
始化并打开硬件设备、申请资源、编写定制功能模块、释放资源、关闭硬件设备
的顺序,通过调用 API 实现驱动代码,对于性能要求高的部分采用内核插入模
式实现。

楼主:
内核模式设备驱动程序的可移植性主要是指能够在基于同一内核运行机制
的操作系统之间进行移植。因为Windows XP、Windows98和Windows 2000操作系
统都是基于Windows NT平台发展而来,所以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开发的设备
驱动程序的源代码应当支持在其他NT平台上编译运行[
33]
。为了实现这种可移植
性,开发者需要使用C语言来编写设备驱动程序避免使用高级语言而造成不兼容
问题,避免因使用ANSIC标准规定之外的语言而造成驱动代码无法编译通过[
34]

如果使用编译器厂商的专有平台,则需要用条件编译指令隔离这些代码。需要注
意的是,由于操作系统之间存在差异,即使遵循以上设计方针也有可能在某些方
面影响设备驱动程序的可移植性。

楼主:
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的资源配置不同,不同的硬件设备具有的资源不同,所
以要避免在驱动程序中对系统设置和设备特征的直接引用,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
HAL来代替直接引用。首先在驱动程序代码中要避免对设备的直接引用,通过操
作系统内核层的硬件抽象层(HAL)工具或调用低级总线驱动程序,或者设计一
个定制或标准的控制接口,通过控制面板程序与用户进行通信。然后,应当使用
注册表存储配置信息以保证硬件配置信息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依然存在。

楼主:
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CPU根据当前所有正在运行的线程的优先级决定
对每一个线程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线程抢先取决于线程的优先权,即设备驱动程
序执行运行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其他线程抢先的环境中。对于运行于操作系统内核
层的内核模式设备驱动程序来说有三个意义重要的优先级值:PASSIVE_LEVEL,
DISPATCH_LEVEL,以及设备中断请求级DIRQL[
35]
。对于这三个优先级别来说,正
常线程执行在PASSIVE_LEVEL上优先级较低;软件中断执行在DISPATCH_LEVEL上,
比正常线程优先级高;优先级最高的是硬件中断信号,高于正常线程和软件中断。
所以只有当CPU的IRQL高于PASSIVE_LEVEL级即在赋予中断请求高于CPU一般线程
的优先级的情况下才不会发生线程抢占。所以必须假设设备驱动程序在任何时刻
都有可能被操作系统更为基本的操作任务抢占CPU,从而设备驱动程序会失去控
制权。

楼主:
对于多处理器计算机,Windows XP 操作系统使用对称多处理器模型,即所
有的处理器等同。用户模式应用程序和系统任务可以在任何一个处理器上执行运
行,每一个处理器都平等地访问内存。但是由于多个处理器可能同时访问同一个
共享数据或共享硬件资源,所以设备驱动程序需要解决同步问题。在 Windows XP
平台上,可以通过同步对象——自旋锁来解决多处理器的同步问题。

楼主:
与 DDK、WDK 等开发工具相比,WinDriver 允许开发者在用户模式下开发
驱动程序,并为开发者搭建了驱动程序底层代码,因此开发者不需要掌握深厚的
操作系统知识,也不需要掌握 PCI 硬件设备原理,开发者只要学习 WinDriver
的开发流程,就可以通过调用 WinDriver 提供的 API 函数开发 PCI 驱动程序,开
发者节省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提高了驱动程序开发效率。虽然通过 WinDriver 开
发的是用户模式下的驱动程序,但是这并不影响驱动程序的性能,因为 WinDriver
向开发者提供了内核插入模式,开发者可以将性能要求高的代码通过内核指令传
入到内核,这样代码将直接运行在内核模式下以达到性能要求。WinDriver 还向
开发者提供了友好的开发向导,允许开发者不通过代码,仅使用开发向导来浏览
和检测硬件设备资源。根据 WinDriver 指导手册,该设计成功实现了基于 DSP
TMS320C6416 的 PCI 上位机驱动程序,驱动程序能够与 DSP 硬件板卡通信交换
数据。但是本设计实现的也仅仅是驱动程序框架,对于定制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开
发。在以后的工程中,可以直接在本框架内添加功能函数代码以实现定制功能。
对于使用 WinDriver 开发驱动程序,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 WinDriver 环境的
依赖。因为 WinDriver 的高度封装,使用 WinDriver 开发的驱动程序,必须在操
作系统中安装 WinDriver 软件,这个问题限制了驱动程序的应用范围。如果深入
研究使用 WinDriver 开发驱动程序,如何脱离 WinDriver 环境运行驱动程序是一
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网友A:
pci板卡选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这个驱动都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C:
如何进入内核模式呢

网友D:
楼主自己重新写的驱动?

网友E:
听楼主这么介绍  这个软件的功能很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