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0-11-25):
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控负方便,控正复杂,对电路设计和器件选型要求高些,目前BMS一般都是控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负方便,控正复杂,对电路设计和器件选型要求高些,目前BMS一般都是控负的! ...

各有利弊  其实

网友B(2020-12-25):
控制正端就是断开总正,安全性高。控制负端就是断负极,正极有个悬浮的高压,安全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正端就是断开总正,安全性高。控制负端就是断负极,正极有个悬浮的高压,安全性差 ...

恩  那通讯这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