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0-11-25):
看到有些设计加了那个电阻,有些去掉了,那个电阻多余的吧?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的漏电流考虑一下

网友B:
用TL431比较好,一致性好一点

网友C:
yg稳应该是为了压管的漏电流问题

网友D:
少了个电阻的变得不可靠了。但是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节省一点点。

网友E:
这个电阻是给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合适的偏置电流,合适的工作点。

偏置说法才是准确的。

网友F:
对应同样的稳压管,后面一个线路过压保护电压低于前面一个。有时候,参数并不合适,为了降低实际保护值,去掉这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少了个电阻的变得不可靠了。但是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节省一点点。

大佬,为什么后面的那个电路可靠性更差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佬,为什么后面的那个电路可靠性更差呢?谢谢!

稳压管电流很小,一般的不够建立它的稳定电压,而且不同器件的电压可能会差异很大。

网友H:
一点都不多余,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