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与编译系统版本有关系吗

楼主(2020-11-25):
找了几个例子编译出现这个显示,哪里的问题?安装再新的编译系统?

网友A:
出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
提示已经很明显了, 定义的那些字符编译器识别不到.
你就直接看识别不出来的几个字符是啥意思, 然后改成编译器能识别的,不就完事了?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指点,能举个例子吗?刚用这个编译器不久,多谢

楼主:
问题出啊在__CONFIG(INTIO&WDTDIS&PWRTDIS&MCLREN&UNPROTECT&BORDIS&IESODIS&FCMDIS);
正确的写法如何写呢

楼主:
__CONFIG(0x3fd2);写成这样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缺少什么头文件的引用啊

网友C:
编译器不能识别中文字符吗

网友D:
这是什么编译器啊

网友E:
有些特殊的字符它是不认的

网友F:
多多使用就好了 习惯成自然 用好了microchip的  再用其他的你会觉得很方便  都一样 但是玩精的话 需要下不少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