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时域分析、频域分析,与暂态分析、稳态分析的关系。

楼主(2020-11-25):
电路分析里面,是不是一提到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都是讲频域分析里的内容,反过来,时域分析里面基本不探讨暂态分析、稳态分析。
电路分析里面的频域分析包不包括复频域分析?
电路分析里面,时域分析、频域分析,与暂态分析、稳态分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电路分析里面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暂态分析、稳态分析,各自具体又包含些什么内容?

网友A:
“电路分析里面,是不是一提到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都是讲频域分析里的内容,反过来,时域分析里面基本不探讨暂态分析、稳态分析。”

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时频域都可以考虑,而通常时域更为直观。

“电路分析里面的频域分析包不包括复频域分析?”

包括。

“电路分析里面,时域分析、频域分析,与暂态分析、稳态分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参考前答。具体建议找相关书籍仔细看看。

“电路分析里面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暂态分析、稳态分析,各自具体又包含些什么内容?”

这个同样建议找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里面,是不是一提到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都是讲频域分析里的内容,反过来,时域分析里面基本不探 ...

我看了很多版本的电路分析的教材,没有一本的动态电路时域分析里面讲到暂态分析和稳态分析的。只有交流频域分析里面分好几个章节大书特书暂态分析和稳态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很多版本的电路分析的教材,没有一本的动态电路时域分析里面讲到暂态分析和稳态分析的。只有交流频 ...

“暂态分析”中通常有个不可忽略的暂态过程,且是指数律衰减。暂态加稳态(周期)就是“暂态分析”的基本内容。这些从时域看可能更为直观。

“稳态分析”通常是假设暂态已经衰减至可以忽略,仅仅考虑稳态(周期)。周期信号,时域同样可以很直观地理解。

教科书中的暂稳态分析应该有相应的时域对应内容。

楼主:
哪位再帮我细化地讲讲四组概念的关系和内涵。通俗全面一些。谢谢了。

网友B:
一般来说,瞬态分析的难度比较高,起码计算过程繁杂单调,所以一般书上说这个知识点的不多。

当然了,对于一些超级简单的电路,例如三两个零件的RLC电路,书上有说,HW大师也是拿手好戏,还能玩出一题多解的花样,能给你列出500多种求解方法。

电路学科的特点就是入门容易,中学生也能玩转各种电子制作,电子爱好者有几百万,但是想提高可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瞬态分析的难度比较高,起码计算过程繁杂单调,所以一般书上说这个知识点的不多。

当然了,对 ...

HW大师是谁?
请继续阐释您的观点。
再穿插讲解一下时域分析、频域分析,与瞬态分析和稳态分析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