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PSD3234A芯片的启动方式

楼主(2020-11-25):
各位大神,关于UPSD3234A-40u芯片使用keil如何开发呢?该芯片存在外部地址和数据总线,也存在内部主flash和次flash,那么程序下到哪里,如何设置程序从哪启动呢?

网友A:
没用过,你要先知道这是谁家的芯片,然后找到Keil的支持包,安装上,然后才能开发。

网友A:
你看看Keil自带的pack安装管理器有没有这个吧,如果没有去它官网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去官网看了,这个芯片太老了,几十年前的。

网友C:
没用过这个

网友D:
UPSD3234A-40u芯片??

这个料 不一定支持的
应该使用 CMIS 之类的去开发

网友D:
这个 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吧

估计已经绝迹了

网友E:
换方案吧,这个是太久远了

网友F:
你这是老太爷级别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要先知道这是谁家的芯片,然后找到Keil的支持包,安装上,然后才能开发。 ...

ST家的,keil上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看了,这个芯片太老了,几十年前的。

恩 够老了  8032内核加pl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吧

估计已经绝迹了

的确很久远

网友G:
UPSD3234A-40u芯片楼主主要用来干嘛?、

网友H:
UPSD3234A-40u芯片——该芯片存在外部地址和数据总线,也存在内部主flash和次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H:
UPSD3234A-40u芯片——该芯片存在外部地址和数据总线,也存在内部主flash和次flash ...

对的,如何确定他的启动方式呢?

楼主:
多谢提供资料!请问这个芯片启动的优先级是什么?外部存储器、主Flash,次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