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33系列高性能MCU

楼主(2020-11-25):
STM32H723/733系列产品集成了工作频率高达550 MHz的Arm® Cortex®-M7内核(具有双精度浮点单元)。

楼主:
性能
 在550 MHz的CPU频率下,从Flash执行程序时,STM32H742系列能够实现2778 CoreMark /1177 DMIPS的性能,借助L1缓存可实现零等待执行
 L1缓存(32 KB的I-缓存 +32 KB的D-缓存)提高外部存储器的执行性能

楼主:
安全
STM32H733 MCU包含以下额外的安全特性:
 加密/哈希硬件加速器
 STM32H757支持嵌入式安全固件安装服务(SFI),可在执行初始程序时执行安全验证并保护软件IP
 安全启动和安全固件升级(SBSFU)

楼主:
高能效
 多电源域架构可将不同电源域配置为不同的功耗模式,进而优化功耗效率
 USB调节器提供内置物理接口层(PHY)
 外设关闭的运行模式下,典型功耗为264 µ/MHz(VDD = 3.3 V、温度25 °C)
 低功耗待机模式下的典型功耗为3.5 µA
 不使用RTC、使用4KB备用SRAM的VBAT低功耗模式下,典型功耗为1.45 µA

楼主:
图形
 LCD-TFT控制器接口支持双层图形
 Chrom-ART Accelerator™提高图形创建速度,节省MCU内核处理带宽以服务于其它应用

楼主:
片内外设
 多达35个通信接口包括FD-CAN、高速/全速USB 2.0、以太网MAC、摄像头接口
 借助灵活存储控制器使用24位并行接口或双模Octo-SPI串行闪存接口,可轻松扩展存储器容量
 模拟外设:12位DAC,快速16位和12位ADC
 多个16位和32位定时器

STM32H723/733 MCU系列提供512 KB到1 MB的Flash存储器,具有以下结构的564 KB SRAM:
 128 KB的DTCM RAM,用于关键的实时数据
 432 KB的系统RAM(用于关键的实时指令,其中最多256 KB可以映射到ITCM RAM)
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中的4KB备份SRAM

STM32H723/733 MCU系列采用BGA和LQFP封装,引脚数介于100至144根之间。

网友A:
550M的主频,一般场合用不到吧,我感觉触摸屏那种消费电子才用得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M的主频,一般场合用不到吧,我感觉触摸屏那种消费电子才用得着的。

这类也算当前的主流产品嘛。

网友B:
35个通信接口  有点夸张了啊

网友C:
这是目前最高级的ic吧

网友D:
我还没有什么项目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芯片

网友E:
高级产品中的主流吧

网友F:
目前主流的产品是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