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ULINK2不识别AT32F413

楼主(2020-11-25):
手头有1个ULINK2仿真器,无法识别AT32F413,JLINK可以。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可以让ULINK2也能仿真AT32吗?

网友A:
可用ATLINK,Jlink,Stlink去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ATLINK,Jlink,Stlink去调试。

手头有1个JLINK,2个ULINK。JLINK是一直在用的,但是只有一个,如果JLINK给别人用的话自己就不能调试了,所以问下。

网友B:
再买一个jlink呗

网友B:
你这问题有点扯 啊

网友:
ulink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支持,没用过

网友C:
我的Ulink2有时候能够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

网友D:
这个好像真的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