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UVC成功出图

楼主(2020-11-25):
使用最新的固件库2.1.1,使用YUY2格式,成功出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另外在做复合设备的时候发现个bug,,库函数这里只采用了配置描述符的1个字节的长度,当配置描述符的长度超过255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A:
UVC是什么东东呀,为什么叫成功出图呢?好像这个是usb的外设吧

网友B:
什么东东?

网友C:
请问是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D:
现在那个255的错误解决了吗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UVC呢

网友F:
如果修改数据类型 会不会就不会出错了呢

网友G:
我下载看看去  是不是代码和图都是全的

网友H: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I:
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