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6看来是玩真的

楼主(2020-11-25):
stc, tc, ST, AC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16位,不上不下的有点**肋,那不如在8位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模块,比如硬件浮点单元和32位传送。
因为受传统c51的指令集所限,不能再增加指令集。 如增加新的功能指令可以考虑用硬件触发的方法。→→ 假设:DPTR减1操作,在sfr设定一位叫DEC_DPTR,对这个位SETB DEC_DPTR操作就减1。
  再假设一条:32位传送操作,设定某个sfr位叫MOV32,再设置某个xdata地址存放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执行指令SETB MOV32就完成32位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不上不下的有点**肋,那不如在8位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模块,比如硬件浮点单元和32位传送。
因为受传统c5 ...

那你错了,任何程序包含大量的数据传送指令,所以16,32位机光这点就很占便宜,关键是价格
8位机一用16,32位数,劣势凸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错了,任何程序包含大量的数据传送指令,所以16,32位机光这点就很占便宜,关键是价格
8位机一用16,32 ...

我指他不上不下,意思是要么用8位机作简单控制处理,数据处理量大的就直上32位。16位在两者之间就是**肋。

网友B:
那也得看看是怎么样的 16 位,  16 位的内核好象不多
就说同样 8位,  avr 和 MCS51 的性能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C:
只要价格低,开发环境好用,芯片可靠稳定资料齐全,供货没问题,16位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D:
批量价格和门数量有关,关键是能否批量,是否有人选择这个芯片,市场推广费用不少

网友E:
雅特力AT32 arm M4内核 ,32位单片机  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