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1我只想要个捕获而已,咋就这么难

楼主(2020-11-25):
背景:
STM32F031F6P6, TSSOP20,采用的是内置晶振8MHz 倍频到48MHz
PA0口捕获脉冲信号对应通道是 TIM2-CH1,
搞了20天了,实在搞不出了,来问问看

问题就是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一直进不去
-------------------------------------------------------------------------------------------------------
按31楼 指导方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加了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0,GPIO_AF_2);
但还是不能进入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
       //可以正常1ms进入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解码的关键地方
         //可从来没有进入过!!!!!!  备注:这里PA0输入信号高低电平是正常的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

}

void TIM2_Ca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TIM_DeInit(TIM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4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

int  main(void)
{
      SetSysClock();
      delay_init(48);
      //略...
      TIM2_Cap_Init();
      while(1)
       {
              whil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RESET);  //测试用 无意义,证明PA0有电平变化,不会一直高电平
              whil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SET);      //测试用 无意义,证明PA0有电平变化,不会一直低电平
              //其他 无关联函数 测试时 也是注销掉了,防止其他导致的错误 略...
       }
}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B:
当局者迷

网友C:
哈哈,会者不难。图形化配置看看。

网友D:
简单的要求,  要这么长大段代码实现.
没办法,  功能强的芯片, 初始化代码也多

网友E:
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有问题。

大哥,啥问题,教教小弟

楼主:
大哥,啥问题,教教小弟

网友F:
关键是把原理搞清楚,再结合下库代码里的例程消化下 就可以 搞定了。

网友G:
估计是你原理没搞清楚吧

网友H:
学习学习!

定时器 捕获吧!

楼主:
又是一天过去了,还是不行,明天继续了

网友I:
unsigned char H_state;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定义中断产生时间100us
{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0) {
     if(h_state==1){
        //下降沿
       _nop_();
        }
     H_state=0;
     }
else{
    if(H_state==0){
            //上升沿
             _nop_();
            }
     H_state=1;
   }
}、

网友I:
//脉冲宽度最小为200us,如果还小可以改变定时中断时间unsigned char H_state,up,down;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定义中断产生时间100us
{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0) {
     if(h_state==1){
        //下降沿
       down=1;
        }
     H_state=0;
     }
else{
    if(H_state==0){
            //上升沿
             up=1;
            }
     H_state=1;
   }
}
/////////////////////
int  main(void)
{
      SetSysClock();
      delay_init(48);
      //略...
      TIM2_Cap_Init();
      while(1)
       {
             if(up==1){up=0;}          //测试用,证明PA0是上升沿
             if(down==1){down=0;}  //测试用,证明PA0是下降沿
              //略...
       }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脉冲宽度最小为200us,如果还小可以改变定时中断时间unsigned char H_state,up,down;
void TIM2_IRQHandle ...

谢谢,您的方案我看明白了
但是因为实际应用是解码Manchester码,还是捕获的方式好

不用捕获,用扫描方式已经好了,现在是改成捕获

网友I:
定时器解码:
1、找到时序的开始电平后,开始高低电平的时间检测;
2、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判断是否为0、1;不满足条件,回到第1步;
3、检测下一位,位数+1;收到指定位数后,发消息给主程序;
4、主程序 获得消息,对字节读取并判断和控制。

网友J:
没用过f103的,倒是f030  042 072都弄过,cubemx点了点就好了

楼主:
还是没进入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

继续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f103的,倒是f030  042 072都弄过,cubemx点了点就好了

不是103, 是031和f030基本一样

网友K:
楼主想要用STM32F031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L:
TIM2-CH1还没有弄过,期望有高手可以帮助楼主解决。

网友M:
//可以正常1ms进入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网友N:
证明PA0是可以LOW?这个是怎么证明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证明PA0是可以LOW?这个是怎么证明的呀

while  检测高低电平, 如果不跳动不就一直while卡死了?

main里的这2句是为了证明下 硬件上 是正常高低波形输入到PA0口的。
示波器看也是正常的

因为假如这个前提不对的话,那软件再怎么配置对都不会有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正常1ms进入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这句话有问题吗?
这个是可以进入的,清了标记
间隔1ms都会进入正常的
只是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一直进不去
无乱PA0是高 是低 都不能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想要用STM32F031解决什么问题呢?

用STM32F031的PA0脚也就是TIM2-CH1去捕获上面的
高低电平时间

网友O:
简单的要求,  竟然要这么长大段代码实现.

网友P: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找个具体干嘛的呀

网友Q:
把原理搞清楚,再结合下库代码里的例程消化下

网友R:
PA0 IO配置的时候,没有复用到TIM2_CH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PA0 IO配置的时候,没有复用到TIM2_CH1上。

谢谢!

加了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0,GPIO_AF_2);

可还是不能进入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网友S:
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T:
是不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U:
去掉别的其他功能看看可以吗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W:
确认开启中断使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表现问题就是定时器可以进中断, 但一直 不进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楼主:
定时器可以进中断, 但捕获中断一直 不进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W:
确认开启中断使能了吗

开启了,代码里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U:
去掉别的其他功能看看可以吗

全部多余功能去掉了,只剩最精简的必要代码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啊

还没有,搞了20来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网友F:
搞清原理后,使用CubeMx进行配置比较好,尤其对新手。

这里有一篇关于定时器捕获的**,阅读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基于定时器捕获测量脉宽的应用示例

网友X:
编辑了- -  楼主试过了

楼主(2020-12-25):
继续,还是没搞定,每天16小时搞这个,我就不信2021年年底还搞不出来,等弄出来了,我来报告好消息

楼主(2021-03-05):
  来回报下,最终L031还是没有弄出来 捕获。像F103,F427等都实现过正常的。
后面改成了触发后 定时器计数方式来捕获,总算实现了功能,现在已量产30多K产品  很稳定,但还是有点遗憾的,没能实现捕获方式。

网友Y(2021-05-11):
楼主,我用F031的PA1,也遇上了你同样的问题,难搞!

网友Z(2021-10-20):
引用 网友Y:
楼主,我用F031的PA1,也遇上了你同样的问题,难搞!

我找到问题了,捕获用的引脚,初始化模式应该是GPIO_Mode_AF 。而不是浮空输入

网友Z:
我找到问题了,捕获用的引脚,初始化模式应该是GPIO_Mode_AF

你如果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就可以减少很多诸如管脚复用、时钟配置方面的问题,尤其刚接触的话。

网友Z:
楼主你可以验证一下对不对,我之前跟你遇到的一模一样,反正就是这么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