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降压之后给到LDO再稳压输出12V?R4,D3降压到12V...

楼主(2020-11-25):
#技术资源#这个电路是降压之后给到LDO再稳压输出12V?R4,D3降压到12V?Q1 Q2是为了扩大电流?射极跟随器?

网友A:
没错。
D2大概率是画蛇添足。Q1/Q2简单并联使用,均流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
D2大概率是画蛇添足。Q1/Q2简单并联使用,均流效果不好。

可是我没搞懂具体是如何实现降压的  有计算推导不

网友B:
除去R4阻值过大(导致Q3D3不能正常工作),D2多余外,这个电路就是基极接固定电压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没搞懂具体是如何实现降压的  有计算推导不

D3稳压,三极管射极输出扩流。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合理:

一直以来   我感觉你水平比较高  烦请计算推导写下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合理:

比如13.1 11.9这么计算来的

网友D:
13.1V 是稳压管的电压。 11.9V = 13.1V -(Q3Vbe=0.6V)-(Q1或Q2Vbe=0.6V)= 11.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1V 是稳压管的电压。 11.9V = 13.1V -(Q3Vbe=0.6V)-(Q1或Q2Vbe=0.6V)= 11.9V。

R1 R2 R4是如何取值的呢?还有110V可以直接稳压到13.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