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模拟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

楼主(2020-11-25):
    自从完成了驱动LCD显示屏之后,立即着手准备用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开始打算尝试硬件I2C的,但反复试验均未获得成功,不得已改用软件模拟I2C来驱动,可是也很不顺利,也是反复试验,以致于头昏脑胀,搁置了两天之后,重新理清思路继续试验,今天终于获得成功。下面是我测试过程中的照片:

    测试使用的是网购的DS1307日历模块(见下图),模块上不光有DS1307日历模块,还有一块AT24C32EEPROM,本次首先测试日历模块。

    开始按照MCC生成的例子进行测试(见下图),也许是理解不透彻,测试了几天都不成功。

    这是多字节读写操作的参考代码:

    迫不得已,我就改用软件模拟I2C进行测试。起初将用途SCL和SDA的两个引脚全部设置成输出模式,然后在程序中根据需要动态地将SDA设置成输出模式或输入模式,宏定义如下:
#define SDA_OUT()  DIN_SetDigitalOutput()  //设置数据端口模式
#define SDA_IN()   DIN_SetDigitalInput()

    然后通过逻辑分析仪仔细调整延时,让时序符合DS1307数据表的要求,见下图,方波间距在5微秒或略多点:

    延时调整好了,按说应该可以读写操作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依旧读不到数据,于是继续测试,最后调整到DS1307不光正确地接收到了信息,而且还作出了回应,发出了时间日期数据(见下图);

    这样可以断定问题出在了单片机接收环节,继续查找接收问题。首先考虑是否因为SDA数据方向的设置是否有误,反复对照引脚的宏定义的,没有发现任何错误。接着怀疑是否是引脚问题,调换到其它引脚测试,仍然没有成效。一度曾经怀疑操作代码问题,但这些代码都在其他板子上正常使用过的,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就这样又折腾了几天时间,决定先暂停测试,清醒一下头脑。隔了两天之后,今天突然想起,SDA引脚的写没有问题,就是读有问题,哪可以将SDA引脚先配置成输入模式,再根据需要动态切换为输出模式试试看,于是马上动手测试,果然就成功了,正确地读取到了日历模块的数据。下面就是读取时间并显示的动画:

    这是测试项目的压缩包:

网友A:
这个日历模块是专用的模块吗

网友B:
楼主好厉害 效果很是不错

网友C:
楼主的底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D:
收不到数据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楼主吧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描述的非常详细 解决办法也写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日历模块是专用的模块吗

DS1307日历模块,从TB网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底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啊

自己设计打样的。

网友F(2021-01-19):
这块底板如虎添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块底板如虎添翼

是啊,测试时可以快速方便地更换各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