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0V7670谁知道怎么输出HVGA啊(320*480)

楼主(2020-11-26):
网上找了一堆,OV7670好像不支持HVGA

网友A(2023-01-12):
额,不支持的话,你还想要输出啊?

网友B:
找个支持的摄像头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好像没有转接的模块之类的吧,要是有的话可以转成HVGA

网友D:
没用过这个,如果不支持HVGA输出的话,可以换一款的

网友E:
楼主最好咨询一下摄像头厂家才好,也许有方式支持HVGA呢

网友F:
话说HVGA是啥?一种视频协议么?

网友G:
话说,有没有转换芯片啊,就是将你OV7670的输出信号转换成HVGA

网友H: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款,这样能省些事儿

网友I:
既然没有不支持HVGA,那还纠结啥呢?

网友J:
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用HVGA,一种是换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