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KIT3的接口线缆多长合适

楼主(2020-11-26):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有时候连接不上器件,现在是6-7cm线的质量一般,kit3能够仿真16f690吗

网友A:
我经常接20~30cm的线。。。。。。

网友A:
kit3可以对690下载程序,但不能直接调试690,需要额外配一个AC162061的转换头。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改用PIC16F1828,可以直接debug,690型号太老了

楼主:
数据采集用老设备,头大

网友B:
是不是不兼容  不太稳定啊

网友C:
问题出现的概率高吗

网友D:
是在不行就换新的吧 要不然太麻烦  浪费时间

网友E:
有可能是接口的地方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F:
时间太长了 线路氧化了吧